M2N-MN SE PLUS ZM-BLG31D-LM G300GT-GD3 CF黄金版 128M

楼主(2014-10-09):
又来发帖了,下班比较晚,时间就是金钱,直接切入主题。下面讲修的几片板。
第一片:M2N-MN SE PLUS

故障:不跑马。换U试,跑马档C5C4。
(在这里我就开始走弯路了,没好好听徐总的话,把修板的第一要点给忘了,没外观检查。每天要修的板太多,也没多少时间检查,打值什么的,拿到块板子就直接上电测)其实是跳冒没插
  插回跳冒跑完马

第二片:ZM-BLG31D-LM

故障:cpu供电短路,换上下管,换芯片

第三片:DELL原装版

故障:无CPU供电,主芯片型号:ADP3188,

工作条件都满足,直接换芯片。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查资料,

ADP3188跟ADP3181引脚定义差不多。代换成功。ADP3188=ADP3181

第四片:主板是NF520-A2   显卡:G300GT-GD3 CF黄金版 128M

故障为:插显卡档C100小喇叭报警,

不插显卡能跑完,排除主板问题。换个好的显卡,正常显示。确定显卡坏,测得无核心供电,芯片型号:NX2114
测的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找芯片,找了好久没找到,后来怀疑到底是不是芯片坏。如果芯片没坏就白忙活了。恰好显存的供电芯片也是NX2114,我直接把显存的供电芯片换到核心供电芯片上,跑马到00亮机了。可是花屏,测的没显存供电。这下确定是芯片坏。老板说RT9202可以代换,
换上去不出电压。

后来去一推废显卡里面找到了NX2114换上ok

最后附上店里的几张照片

这位是修液晶的大神,其实我想去修液晶呢,比修板简单,赚钱却比主板多,哎  各位加分吧,发帖比修板还累啊!

网友A:
真是高手啊 全部秒杀

网友B:
要不怎么个个都想去实地学呢      楼主厉害

网友C:
楼主,遇到的楼好简单啊,我遇到的基本是条件条件,就不跑码

网友D:
秒杀的速度真快,有些主板跳线帽没有插的话,本身也会出现报警现象或者BIOS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楼好简单啊,我遇到的基本是条件条件,就不跑码

遇见的是供电,时钟 ,复位条件满足不跑码的板子 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楼好简单啊,我遇到的基本是条件条件,就不跑码

一修的都简单,二修的就难了,上次遇到一片华硕的,时跑马,时不跑马,跑马能跑完亮机。后来查到是cpu供电的VID出错,我死活没找到哪的故障,而且有点位图,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秒杀的速度真快,有些主板跳线帽没有插的话,本身也会出现报警现象或者BIOS设置不能保存。

对,小小菜鸟,维修经验还不足,见识还不够广,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怎么个个都想去实地学呢      楼主厉害

去实地也不容易啊,花了我1万多呢,还有时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修的都简单,二修的就难了,上次遇到一片华硕的,时跑马,时不跑马,跑马能跑完亮机。后来查到是cpu供 ...

时跑马,时不跑马,有时候与桥虚焊也有关系,VID出错有时候也会引起CPU主供电电压输出异常,这里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2114用RT9214可以代换的

网友F:
时跑马,时不跑马,有时候与桥虚焊也有关系

网友:
RT9214坏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遇见的是供电,时钟 ,复位条件满足不跑码的板子 吗?

是啊,每次搞的头都大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修的都简单,二修的就难了,上次遇到一片华硕的,时跑马,时不跑马,跑马能跑完亮机。后来查到是cpu供 ...

一修是同事搞,我只能搞二修,可伶啊

网友G:
我个人感觉9214坏的不如6321和6321A

网友H:
注重小的细节是不走弯路的前提呀!楼主技术确实不错。其实修液晶很简单,电源部分吃透了基本就成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注重小的细节是不走弯路的前提呀!楼主技术确实不错。其实修液晶很简单,电源部分吃透了基本就成手了。

距离高手还差得远呢,细节真的很重要,以后会更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感觉9214坏的不如6321和6321A

这哪个坏的多,不一定吧,每个人修的板又不一样,电子产品什么都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修是同事搞,我只能搞二修,可伶啊

二修也好啊,练技术,等二修的都会修了,还怕一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每次搞的头都大了,哎

查完基本条件还不行,基本我就放弃了,一块板子搞了老板天还不好就没信心在搞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跑马,时不跑马,有时候与桥虚焊也有关系

对,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没准确的说法,不过我很少修到桥虚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跑马,时不跑马,有时候与桥虚焊也有关系,VID出错有时候也会引起CPU主供电电压输出异常,这里你是怎么 ...

这么有难度的板子,当然不是我查的呢,是老板查出来的,他应该是看数据手册对照着电压来看的吧,因为不正常的时候,cpu电压过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楼好简单啊,我遇到的基本是条件条件,就不跑码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原装板,没cpu供电,修好后,测得cpu供电1.43v,感觉高了,测vid正常,对照数据手册应该输出1.25v的电压,cpu确定是好的,就因为换上去的芯片不良,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最后观察,刚上电的时候cpu电压1.08v,当跑马过了内存就升到1.43v。以为是bios的问题,去官网下了个最新bios后来就不跑马了。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以为不跑马,那板子到现在还放哪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手啊 全部秒杀

其实过程很多的,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秒杀的速度真快,有些主板跳线帽没有插的话,本身也会出现报警现象或者BIOS设置不能保存。

大神帮我解释下这个问题:今天遇到一块,华硕原装板,没cpu供电,修好后,测得cpu供电1.43v,感觉高了,测vid正常,对照数据手册应该输出1.25v的电压,cpu确定是好的,就因为换上去的芯片不良,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最后观察,刚上电的时候cpu电压1.08v,当跑马过了内存就升到1.43v。以为是bios的问题,去官网下了个最新bios后来就不跑马了。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以为不跑马,那板子到现在还放哪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I:
楼主厉害,楼主一天就干这点活?还是这几个比较好记呢?

网友:
修液晶确实比修板赚钱,也比修板简单。但是板也要修啊,当你自己开小店的时候就什么都要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有难度的板子,当然不是我查的呢,是老板查出来的,他应该是看数据手册对照着电压来看的吧,因为不正 ...

这个VID信号工作状态更直观的判断就是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观察高低电平变化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原装板,没cpu供电,修好后,测得cpu供电1.43v,感觉高了,测vid正常,对照数据手册应 ...

华硕的主板一般是822排阻故障出现多,可以下载点位图看下。

网友J:
进来学习顺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主板一般是822排阻故障出现多,可以下载点位图看下。

不是所有华硕的板子都有点位图的,我这块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来学习顺便加分

不能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VID信号工作状态更直观的判断就是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观察高低电平变化过程。

用示波器怎么看?没听说过哦,测他的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楼主一天就干这点活?还是这几个比较好记呢?

这点活还少吗?过程很长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怎么看?没听说过哦,测他的引脚吗

是的,把示波器探头放在芯片VID信号对应引脚就行了,观察只要有高低电平之间跳变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把示波器探头放在芯片VID信号对应引脚就行了,观察只要有高低电平之间跳变就行了。

不对吧,是测一个VID脚有跳变还是一组VID有跳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对吧,是测一个VID脚有跳变还是一组VID有跳变?

一组VID有高低电平之间跳变就行了。

网友:
高手两三下就搞定主板真牛BBB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组VID有高低电平之间跳变就行了。

懂了,其实跟万用表测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懂了,其实跟万用表测是一样的

高低电平这里在万用表上显示应该是正负电压值正常范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低电平这里在万用表上显示应该是正负电压值正常范围跳变。

不会有负的吧。。

网友D:
这里的低电平指的就是在零伏或这个值以下的电压值,你可以上网查下,一般也可以用零电位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低电平指的就是在零伏或这个值以下的电压值,你可以上网查下,一般也可以用零电位表示。

又学到东西了,不的不说你理论很强大

网友:
距离高手还差得远

网友:
个个都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