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花屏问题

楼主(2014-10-09):
型号:联想G470 独显 客户和我聊QQ,说原来是好的 就换CD壳 撞掉一个料 ,问题就出来了,说是进系统黑屏.客户发图片过来,我对比图纸,发现是电容PC814 0.22UF,个人认为此电容不会引起黑屏故障,我就告诉他,换个电容再说,后来他换了个0.1UF,说故障解决了!

第二天,客户拿机器过来,又说机器不黑屏了 ,但花屏,用独显时花屏,花屏的现象如下图:  请大伙讨论下,那里问题引起故障,已排除内存,另外鲁大师检测到显卡会死机.

网友:
他JJ好像进水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还有显卡和显存是不是也进了水,要仔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存和显卡,最好是拿 超声波清洁,效果更好。

网友:
花屏大部份是显卡,显存问题了

网友:
原来是掉件引起的故障是吗?

网友:
是进水花的显卡吧

网友:
会不会显卡虚汗了

网友:
板子都腐蚀成那个样 还看不到

网友:
他为何换C,D壳? 是否摔坏的——显示部分虚焊吗?
看图片有几处氧化状,是进过水吗?——显示部分电路是否不良呢?

网友:
这个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屏线,显卡,显存,一 一 排除

网友:
难道是电容不对?还是掉的不止一个呢

网友:
显卡或显存还是有问题,还应重点排查呀。

网友:
我这的HP 515 基本显示和你一样 不过没进水 我换屏线好的 估计你的还是腐蚀那块有问题 、11

网友:
想你讲的这个 觉得有点像屏线

网友:
花的并不重,屏线松了没?

网友:
是不是显卡跟显存中间有断线?

网友A:
此机没腐蚀 只是照的反光 另外外接也是花 所以不可能是屏线问题
lmzs
既然内、外全花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了!
详情

网友:
显卡显存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没腐蚀 只是照的反光 另外外接也是花 所以不可能是屏线问题
既然内、外全花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不好弄。人为的

网友:
0.22的用0.1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