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0 板号:LG4858L 11326-1 J进水之秒杀

楼主(2014-10-10):
其实一直在论坛里逛的,只是最近都没时间发帖,今天发一个维修好的进水机器,如题,长话短说,拿到机器,客户说进水了开不了机,报价了客户同意留下来维修,乖乖,三代的机器,迅速拆机,全板查看,发现IO有进水,和电源头小板连接排线到主板的接口处有进水的痕迹。由于没有拍照片,所以只有图纸的截图:

                                                            发现IO的45和75脚有腐蚀,旁边的脚位也有点发霉,观察没掉件,用天那水清洗后加焊一遍IO。 然后把电源插头接口处也处理了一遍,打全板大电感阻值无发现短路

            接下来就测了开关脚就发现3脚电压不正常

往下查发现是由IO的3.3V电压直接上拉《一开始就测了IO的3.3V待机电压正常》

                                                            更换R2714开关接口的3脚恢复3.3V。接下来想都不多想就直接按了开关,哈哈,习惯了这样,Y的竟然没反应,只好去测 3   5V电感,实测待机芯片主供电这些都正常,测到 6脚和20脚3V和5V的开启都无电压,直接查IO的14脚已经发出S5_ENABLE 有3.3。想想会不会是哪里断线了呢,查到原来是开关接口进水处的问题

到处维修结束,没多大技术含量,不过本人想有时候细心真的能帮你解决很多你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A:
维修,每一要决就是细心耐心

网友:
楼主还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这理论扎实着呢

网友:
秒杀的 进水机

网友B:
修得很精彩,这里断线故障判断也可以直接用镊子从开关口短接到IO 14脚来进行。

网友:
进水机子故障现象千差万别虽然只是更换一个小件但真是最考验维修者的技术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缝缝补补又修好了

网友:
高手高手呀

网友:
楼主字写的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每一要决就是细心耐心

是的额,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得很精彩,这里断线故障判断也可以直接用镊子从开关口短接到IO 14脚来进行。

是的,可以用镊子把IO的14脚对地快速判断是否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用镊子把IO的14脚对地快速判断是否能触发。

恩,这里用镊子把IO的14脚对地相当于就是给了这个引脚一个低电平信号达到强制触发的效果。

网友:
上传一张图纸,我也是进水了 并且被人修过了 ,  拆开一看待机芯片被人干得焊盘都掉了

网友:
是的,可以用镊子把IO的14脚对地快速判断是否能触发。我一般是指针表X1档,一根表笔接地,另一根接开机排线可以触发,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细心和耐心是致胜的法宝。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经验了。

网友:
条理清晰 细心是维修的关键

网友:
谁有G480 11252-1图纸 有的发一个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