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帖子的时候怎么编辑图片

楼主(2014-10-10):
当发表帖子时,用手机拍了照片,但是我想在照片上做注释,这样方便大家看到描述的元器件,应该怎么编辑呢

网友:
发表帖子时截图怎么编排呀

我在论坛里看了那些发的帖子都是写一段文字插一张图片,再写一段文字插一张图片,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做的吗,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编辑的时候 选择附件 插入图片 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我看了下 你之前发过帖子 有图片
注意插入图片的时候住哟下光标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 你之前发过帖子 有图片
注意插入图片的时候住哟下光标位置就好了

编的时候很正常,一发贴了,图片就全在图片的下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想让图片注译在图片上面可以在注译结束后连按两次Enter键这时再用鼠标点选需要的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什么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