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M 板号为la-3062P 能触发 黑屏无声

楼主(2014-10-10):
按开关能触发电源, 各种电压都有 就是好象不自检 因为无自检声音. 黑屏  ,  外接显示器也无信号    .请问各位大师如何下手检修?  准备这个双修日好好看一下

补充内容 (2014-10-11 10:21):
测开机电流 为0.54A  等一会风扇自己转了 成了0.58A  然后就不变了.

补充内容 (2014-10-14 14:53):
测了一下CPU 复位 正常  测得CPU发出的 ADS#信号正常  CPU看来是没有问题,   bios供电. 片选电压正常  接下来应如何查找故障?

补充内容 (2014-10-15 15:51):
测得bios芯片39vf080 地址引脚 有两个阻值为无穷大.  估计是bios 芯片坏了

网友:
擦一擦上电时序

网友:
嗯。插电好好看一下

网友:
F40是不是显卡的通病

网友:
你把电流写出来还好参考点,这样不好说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样问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
看电流.你要说清楚啊.不然帮不到楼主啊.不过这个机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是独显的机器吗?

网友:
电流多少?独显吗?

网友:
你看看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不是独立显卡

网友:
你这个电流就不要查显卡了,电流太低查cpu复位

网友:
多谢指点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