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0):
开机的时候风扇转了一下后就掉电了``是什么问题呢``求个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掉电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拔掉小12V看看掉不掉电了!! 如果不掉就是CPU供电有短路了,查一下上管有没有击穿的! 还有PWM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或者自身损坏

网友A:
先拔掉CPU供电的插头 看看是否还掉电 如果不掉了,就是CPU供电问题
xiaowen1990
把CPU的4针供电线就不掉了`
详情

网友:
掉电很多种,CPU供电只是其中一种,桥坏也会掉电,外围电路不正常也会掉

网友:
故障描述太笼统了,主板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难查,先分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电

网友:
坑定是哪里断了了,一般好修吧

网友:
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一般主板上边有短路

网友:
什么问题的呢,我也看一下,不知道好搞不好搞的呢

网友:
先测供电,供电有短路。

网友:
最重要是电源部分,如果供电不足也会导致掉电。不能完全启动

网友:
故障描述太笼统了,主板有短路 通常是cpu供电那边问题

网友B:
拔掉CPU供电再看看情况。
chenyuqiao2014
哦……苍蝇
详情

网友:
如果有独显还得考虑独显是否短路

网友C:
上电保护.有分为主板保护和电源保护...要看你是那种....电源保护..拔掉12V供点要是 没问题的话就是CPU供电问题!要是拔掉还是有问题的话!先查下TXT电源插槽是不是对地短路!后查下MOS管PWM芯片有没有坏...
koflcm
这才是正解……
详情

网友:
主板短路呗。。。

网友:
电源有时候也会供电不足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拔掉CPU供电的插头 看看是否还掉电 如果不掉了,就是CPU供电问题

把CPU的4针供电线就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CPU供电再看看情况。

哦……苍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保护.有分为主板保护和电源保护...要看你是那种....电源保护..拔掉12V供点要是 没问题的话就是CPU供电 ...

这才是正解……

网友:
12V掉电造成

网友:
拔掉4针供电不掉电的话,就查上下供电管,供电IC

网友:
LZ最终的答案是?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有没有阻值偏低的,一般是短路导致

网友:
12V电路,也就是在CPU旁边的。

网友D:
楼主也真够懒得,什么主板也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真够懒得,什么主板也不说

是联想的MS7102主板

网友:
额,LZ可以测测供电有么有短路

网友B:
哈,你也来这里玩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你也来这里玩耍

才来,只能看不敢发言

网友:
拔下cpu四针如果不掉了就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才来,只能看不敢发言

有什么敢不敢的,这里的小白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敢不敢的,这里的小白多的是。

我是的等级小小白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12V短路,查这一路

网友:
下个bios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