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5lv040芯片是不是muc

楼主(2014-10-10):
25lv040是不是muc 想刷显示器固件
芯片

网友:
找个空的25lv040刷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就是mcu

网友:
很显然啊 25系列芯片都是MCU

网友:
就是MCU没错

网友:
肯定是MCU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
晕倒 MCU 是微控制器的意思25 系列只是存储芯片 就想BIOS 不是MCU

网友:
25 SERIES --> Flash Memory ,
NOT
MCU
楼上大大 正确
通常有分 厂家 包装 电压 软件格式 会有差异
看烧录器有没有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