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8短路(不是所谓的通病)

楼主(2014-10-10):
板号是:BA41-01217A REV:MP1.1 通电电流5.几再用手摸Q509发热,于是换了一个Q509故障依旧,(打开图纸,三星的这种机子修得不是太多,图纸设计感觉有点特别)Q509三脚阻值只有50几欧,烧机法,用手换北桥严重发热,北桥短路了?想动北桥,想想还是慎重的好?

网友:
北桥上官坏了吧  量一下

网友:
北桥发热并不代表本身坏了,可以测量下对应MOS管的输出电压。

网友:
你说的阻值50几欧是那个脚对那个脚啊?

网友:
供电管子坏了吧

网友:
大电流短路  可以用小电流电机法  烧的出来的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供电芯片估计也坏了

网友:
BA41-01217A REV:MP1.1

网友:
有上管坏了

网友:
大短 应该是主供电短路了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一个复合MOS管也坏了,但两个都换了一通电又烧坏了

网友:
好多零件都短路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种换供电芯片试试,不然就真有可能桥挂了。有一次遇到82801GB的南桥,测着没短路,但3.3V硬是拉低成1.5V,无奈只能烧鸡,桥发烫。换完就好。但你这个是连续烧管子,还是看看前面的控制芯片。查条件,反馈这些

网友:
    排除上个供电管   不行就北桥了

网友:
手上机子太多了,很多难搞的,都放弃了,如果有个技术好的帮我修就好了,自己修太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