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738掉电。刷了BIOS正常,但风扇常响

楼主(2014-10-10):
我的4738g掉电  刷了坛子上的4738zg bios
奇迹地不掉电了
但是
问题来了
我观察过 开机风扇普通转速, 然后到进度条读系统的时候 风扇不转。 然后读完进度条 风扇开始最大速度的转
很响, 请问大鸟们怎么解决? 我记得坛子有人说过换个3v风扇?

网友A:
这个机器确实刷BIOS解决了掉电后 风扇常转
你可以拉个3V试试
或者和客户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确实刷BIOS解决了掉电后 风扇常转
你可以拉个3V试试
或者和客户沟通

估计客户不是太大问题
但就是这样转法 不会特别容易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客户不是太大问题
但就是这样转法 不会特别容易坏么

修630的时候 好多改了常转 风扇一般都没事
主要是客户能接受 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常转好啊。还可以帮助散热

网友:
看客户介意风扇声音大 改常转散热好

网友:
直接拉个3V过去试试

网友(2014-11-13):
风扇常转的话主板温度低。机器还不容易坏。

网友:
怎么刷BOSS啊为什么我打不开那个文件

网友:
我支持楼上说改3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