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笔记本NEC电容更换后遇到故障了!

楼主(2014-10-10):
已经将nec电容卸下,因手边没有小体积的电容,我是用一个大体积的35V,4700μF电解电容接上去(用导线接到机器外面),插上笔记本外接电源,开机无反应,外接电源灯亮及启动灯亮,但是硬盘和光驱无反应,显示屏不亮,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锐杰电脑3 -5 这个电容不能代换的,淡定的小白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呢

网友A:
请问如何测量,小弟刚入行。

网友B:
强人,用这电容代替,

网友:
这电容的接法,还是换330的吧

网友:
或者你换会330的代用看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人,用这电容代替,

不是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性能越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性能越好么?

这种电容不行,换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不行,换胆电容

性能上不好么

网友:
这种电容阻抗很大

网友D:
如果机器是正常的,只能表示你电容有问题,或者容量太大,充电时间长导致机器过载。永远记住,本子是数字电路,有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器是正常的,只能表示你电容有问题,或者容量太大,充电时间长导致机器过载。永远记住,本子是数字电 ...

谢谢,看来只能换电容了,胆电容好像比较贵,维修成本高,请问有其他类型的电容可以替代的么?大概啥价位?

网友:
你这里没有料板吗,料板上很多的

网友:
这种不行的,我试过,要用330的换。

网友:
不能有引线的,这样就算你并十个电容都不行,接线长了,容量是指数下降的

网友:
这么换都行啊,第 一次看到,

网友:
太牛了,直接可以加4个330就OK了。

网友:
晕死,你这样接电容,容量等于没有...即使是胆电容,也必须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不能接线...

网友E:
用这种电解电容代换,电路是不工作的。可用330uF/2.5V*6只或470uF/2.5V*4只代换,或料板上拆。

网友:
你看看图纸上面原电容的参数,是不是4.7v 330uf之类的?cpu核心供电事整张主板上功耗最大元器件最多的开关电路了。。。cpu核心要求很高,换东西最好不要与它原值差别太大。。。35v是电源板上的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电解电容代换,电路是不工作的。可用330uF/2.5V*6只或470uF/2.5V*4只代换,或料板上拆。

请问,用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并联可以么?

网友F:
看样子楼主是在修自己的机器,或者是卖电脑的想捞点外快!

网友:
不会修就不会乱搞,看弄的,我都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并联可以么?

当然可以了,坛里说的就是用这种电容并联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楼主是在修自己的机器,或者是卖电脑的想捞点外快!

自己学习,自己修

网友:
楼主强人,,不是修笔记本的吧!胆电容废板上很对哦啊

网友:
说的清楚点吧,都没搞懂

网友:
CPU电源要求高,电源模块工作在高频上,不能用一般的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内阻大,损耗大,要用钽电容,钽电容高频损耗小,用在高频电源变换电路上滤波,充放电流大,损耗小!所以滤波波纹小。

网友:
电容原理不一样吧,接线也太长了

网友:
欢小的电容吧

网友:
你这种接法好像不正确,我上次接个东芝(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的本子也是这个电容坏了,你看看电容值是多少,用笔记本的电解电容并联起来接上面,我看你发的图,觉得应该把两个引脚中间的铜皮漏出来把负极接上才可以的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台东芝大电容引起的问题呢,死机

网友:
料板330的电容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测量,小弟刚入行。

不知道看电流,你是为啥要动这个大电容的?换电容不是万能的修机方法

网友:
要是刚入行 备个电流表吧  这个是维修笔记本不可或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并联可以么?

LZ  我算是服了你了     看你老是问这样的问题  都说了不行

网友:
换钽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容绝对不行。楼主老老实实用330的改 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强人,用这电容代替

网友:
胆电容到手,请问如何测量其电容值?万用表可以测量么?

网友:
你这电容怎么行

网友:
太强了你,就算想装个大电容试下,也要装小点的吧,好像是6.3V的吧

网友:
上面有朋友说是2.7v的吧

网友G:
果然强人啊!让我长见识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然强人啊!让我长见识了,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差远了

网友:
这个电容   亮瞎我的眼啊!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算是服了你了

网友:
这个不配套的,建议可以用6。3伏1000UF的代替。

网友:
你在换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电解电容代换,电路是不工作的。可用330uF/2.5V*6只或470uF/2.5V*4只代换,或料板上拆。

可以用6。3伏1000UF的代替么?

网友:
性能上不好么

网友:
用330胆电容

网友:
请问如何测量其电容值及耐压值?万用表可以测量么?

网友:
以前听说过  数字电路 电容可以这么代换,模拟电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6。3伏1000UF的代替么?

用D型贴片钽聚合物电容 超低内阻电容 2.5v 330uF或 470uF 代换。不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D型贴片钽聚合物电容 超低内阻电容 2.5v 330uF或 470uF 代换。不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替。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

请问能用万用表测量电容的容量及其耐压值?

网友:
找六个小的串一下换上也可以的.

网友:
1200UF的电容

网友H:
这是哪个老师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哪个老师教的呀

我是被师傅赶出来的,自学的

网友:
这么大电容 楼主台牛了  换330的吧

网友:
35V,怎么不用220V的,笔记本电压几V知道吗,6.3V的都嫌弃

网友:
这样不行,要换4个330

网友:
你牛人,谁告诉你用这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小伙子,电容不是乱换滴

网友:
换那么大的啊?

网友:
这电容估计不行吧  还是换330  或 470的  我用的是330的 个就OK了

网友:
买的新电容好像不稳定,拆机的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6。3伏1000UF的代替么?

大哥,我弄到的是10个25v(非2.5v)的220μf的胆电容,可以用么

网友:
请问焊接的时候是否必须把内存和硬盘卸掉?

网友I:
太牛了,我记得 我就是用胆电容换这个大电容,接了一截引线都没点亮,这还有个更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太牛了,我记得 我就是用胆电容换这个大电容,接了一截引线都没点亮,这还有个更牛的。

呵呵,强中更有强中手!

网友J:
哥们你是修显示器或者台式机出身?用330 的四个就OK

网友:
楼主很强悍,没有亮也是正常,亮机了才算是奇葩,会修板子懂理论的都晓得

网友:
都是牛人啊,这电容都能代替!

网友K:
你也太狠了用这种显示器电容,用台板CPU滤波也行啊

网友:
还是换330的吧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太奇葩了, 佩服你啊

网友:
就用330的电容呢?

网友:
无语 电容都没有料板要可拆,

网友:
换4个330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也太狠了用这种显示器电容,用台板CPU滤波也行啊

台式机的cpu滤波电容有的,能找到的是如下图的,可是不知道正负极和容量。谁能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修显示器或者台式机出身?用330 的四个就OK

我用了贴片钽电容(227A),每组并联5个,共两组,还是不能正常开机。症状:开机后,光驱有声音,看见toshiba的logo,机器马上熄火,自动重启,然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但连logo都看没看到。晕啊,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是钽电容,不是胆电容,搞维修的能专业一点么

网友:
发给我,我给你修,100就行了

网友:
和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人,用这电容代替,

线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性能越好么?

兄弟,不是电容越大,滤波越好的,电容代换 是容量差不多,耐压不能更低,,你这个容量差太多了。

网友:
换这种电容我觉得不行,你这哪是修电脑的

网友:
搞那么大不不好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个业余的,正负极都不知道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电容,亮瞎了。。。

网友:
这电容霸气。还是换普通的贴片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