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 进系统时CPU主供电就没了,求支招

楼主(2014-10-10):
今天客户送来一片技嘉G41MT-S2PT主板,说进系统时死机。
开始上电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就进系统,在进系统的时候CPU的主供电突然就没有了,拔掉电源再开机又可以开,但是进系统还是一样的,走完进度条后CPU的供电就没有了。各位大神支支招啊。

网友:
确定BIOS没有问题后,就查查CPU过温保护信号

网友:
就是查这个信号

网友:
板上的东西,跟电源先换了试

网友:
U也要换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