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4-10-10):
LENOVO B460有什么通病
通病

网友:
铁王八 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楼主自己总结的呢,原来是让我们来总结呀

网友:
好像没有通病吧。

网友:
铁壳管 249K电阻 供电芯片19v脚容易断线

网友:
显卡,还有U的供电管子。还有BIOS,这机器的两个BIOS得一起刷。

网友:
铁管 cpu ,显卡

网友:
好像3 5V待机芯片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好像修的大部分都是进水的

网友:
CPU 19V供电脚容易烧同时200多K的电阻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