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自动掉电重启

楼主(2014-10-10):
我有一台同方电脑主板是精英代工G41T-cm3主板反复重启.有时候跑到27掉电重启动,有时是E1,或是91,马上掉电重启,换不同品牌内存也是相同故障,换了内存供电上下MOS管,还是一样,不插内存,就一直报b1 b2 b3,内存错误但不会掉电重启,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找大神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清除CMOS没啊,查下南桥发出控制内存供电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主板放电没有,同时也要把内存槽也清理一下,再说掉电,还应排查各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不会是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刷BIOS,更换电池,不能解决故障,开机风扇转动5秒,然后自动重启,风扇转1秒又自动重启.自动重启的时间不固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块,表示毫无思路

网友:
内存不过换过内存,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现象一样,也是掉电,不插内存不掉,但是报警

网友:
机器亮了,把南桥边上的cmos跳帽拿掉重新放上就好了

网友:
你的这个清CMOS能解决,可是我的没办法.电池和BIOS都换过.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基本的干完了,那就直接上桥了

网友:
给主板加电前有测各组供电的对地值是否正常吗?

网友:
要一步步来吧,刷BIOS,清理内存槽,放电,测各个供电的电压吧,清理CPU座。

网友:
  换一条内存就好了! 不要想复杂 我也是废了半天 也没换内存 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直接北桥 我都干好了俩 相信我

网友(2014-11-14):
我碰到一块这型号的主板,不触发,不知道思路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板子的图纸,我好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各供电正常。bios刷完了还是走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