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白屏

楼主(2014-10-10):
E531 白屏 外接也是白屏 INTEL 集显的机器,主板没有进水 没有摔过 屏线上面测量都是正常的,有屏幕供电,红绿蓝时钟都有电压,屏线没有断的,没有头绪,不知道查什么哈
主板
进水

网友:
CPU更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不说了干显卡吧

网友:
检测一下屏接口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故障机,没搞成

网友:
屏缺少5v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显卡,和屏信号供电

网友:
查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