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usb3主板维修

楼主(2014-10-10):
ga-p61-usb3主板开机三秒的样子掉电  重启  不知道怎么搞  要量一些什么  求助一下  《BIOS刷了 网卡取了还是一样的 》

网友:
6系列以上主板供电不正常、不跑码、BIOS都会导致掉电,先查供电。

网友A:
测下 电池电压 也许你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 电池电压 也许你会有惊喜

有3V  电也放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