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4-10-10):
楼上的同行送来一台电脑,联想Y460,问题是没声音,内置喇叭还是外接喇叭都没有声音。自己测试了也是这个情况,同行说是声卡芯片坏了,-----就是这句话让我走弯路不少,。
拆开机器,查看了型号,ALC272,自己也没有测试,直接拆下,旧板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找了个ALC272x的,还上去找不到音频设备了,把旧的换上去,可以找到音频设备,依旧没有声音,查了下这两个不通用,订了几个,今天到了,立即开工,第一个芯片上上去还是不行,也是找不到音频设备,鄙视卖家,,第二个上上去,找到音频设备了,但是还是没有声音,查到要找卖家讨论了,
  过了会在网上找了下这个图纸,下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了,25脚,38脚5V电,先测试,一看只有0.6V,,基本知道问题了啦,查看+5V_CODEC,来源,

从这里过来的,两侧第1脚有5V,第5脚只有0.67,难怪啊,这个东西有问题啊,没有现成的东西,直接第一 5脚连了根线,再去测,25 38脚有电了,开机测试,可以了,有声音了,客户说当时这里拍了下,后来换了硬盘,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也挂了。
  初学不久,不晓得这两个脚短接有没有问题啊 啊?大神告知下

网友:
呵呵,跟E40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
+5V_CODEC电压时由MAINON来开启的,第一脚有电压,如果第三脚也有3.3的话,基本上就是芯片挂了,这芯片也就是起到开关作用的,可以直接连

网友:
感觉 卖家不吭人 ,都不会仔细去查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羡慕

网友:
可以连没问题

网友:
这些供电的问题好修啊,就怕信号出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有难度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原来的声卡芯片也没有坏呀,看完这个贴子,总有这样的感觉出现呀

网友:
历害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厉害着了

网友:
老芯片应该没坏

网友:
没测一下U59的EN脚是否有开启电压?,看似可以直接连

网友:
BA41-01217A REV:MP1.1

网友:
楼主测了U59的3脚有电压没有?

网友:
这种不好修啊,,楼主报价多少啊

网友:
少供电啊 ,换了这么多声卡芯片啊

网友:
无语啊 ,没先查下供电

网友:
声卡电路除了芯片外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至于客户说什么我从来都没理他们的,他们是外行。。。例如不开机就说开关坏了,不通电就说电源接口坏了。。。他说什么可以是个参考,至于是什么原因要看自己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_CODEC电压时由MAINON来开启的,第一脚有电压,如果第三脚也有3.3的话,基本上就是芯片挂了,这芯片也就 ...

   的却是有3.3 v ,

网友:
    旧芯片是好的,然后第3角有3.3V,这个是个人疏忽了,开始没有检测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声卡的问题  呢    学习了

网友:
像这种一般没芯片带换,基本上都直接飞线的,没事的,我经常干

网友:
老芯片肯定没有坏的

网友:
和南桥的通信看看

网友:
现在V460好像修的好多啊

网友:
修之前就应该查下供电啊,多走路又巩固了知识,厉害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查条件呵呵

网友:
就是这个稳压器坏了啊,这样连的话应该没事吧

网友:
拍一下是什么概念,竟然芯片都坏了

网友:
确实不好修

网友:
什么U59的第一脚没5V的电?

网友:
还是先查查条件再动芯片好一些

网友:
查了那么多最后还是两烙铁解决的

网友:
看完,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直接连是么问题的。

网友:
声卡 这类的问题 不会修啊

网友:
供电无短路的话就可以短接的

网友:
这就是靠的经验吧··

网友:
我最近也是遇到一次 HP机器上显卡问题 换了两个芯片都是不显示 郁闷当时以为也是卖家的芯片不对,后来仔细一看主板郁闷断线 估计是人为

网友:
不过也佩服楼主,关于芯片问题还有勇气给卖家讨论,我们买来的芯片是好是坏都认了 本身上机就没保修的 哈哈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确定1脚3脚都是高电平  就直接把1和5用电感链接起来  为防止日后再出现问题  建议把U59拆掉

网友:
电压不正常还能认到声卡驱动,神机啊,我这个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声,艰难

网友:
应该是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_CODEC电压时由MAINON来开启的,第一脚有电压,如果第三脚也有3.3的话,基本上就是芯片挂了,这芯片也就 ...

请教3脚应该是几伏?

网友:
思维不错  值得学习 顶下

网友:
细心可以修好很多机器的

网友(2015-03-20):
没差工作条件就换芯片?  这样子很吃亏的

网友:
没声音,很少去修过

网友:
修过一次耳机孔检测脚对地短的,插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整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能修好就 是本事

网友:
呵呵,同行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