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一个贴子挣了130元

楼主(2014-10-10):
SA系列显示器程序下载 http://www.samsung.com/cn/support/newsalert/34994
今天有位客户来问能不能修显示器,我说能,他问多少钱,我说得检查后才能报价,不一会儿功夫他拿过来,我一看是三星S19A330BW的显示器,插上显示无信号,数字与模拟转换,就在我拆的时候,他说拿到修电视那里看过,修电视的说得换板,三天后才能修好。我测了一下电压,驱动板和屏板电压都正常,大概判断是程序是的问题,于是给客户说得查电路等查出问题再打电话,他走之后上百度刚打出三星显示器后面就出了两个字“通病”,我就顺便看了下,一刷好了,这钱挣的轻松,我是按照贴子上的操作,两台电脑,一台台式电脑接三星的屏,一台笔记本,两台电脑同时上QQ,然后远程(远程不做介绍,太简单了),通过三星官网下载到的程序,更新到100%显示了,下面是贴子的内容和我上传的图片。
三星S19A330BW显示器通病
今天遇到一个客户  三星S19A330BW显示器   通电后 电源指示灯亮 有自检信号 但是插上  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飘来飘去,连接电脑VGA线就是没有 图像显示  相信大部分JS们已经判断出机子的故障的大致位子了  MCU坏   拆机  准备写MCU  但是按照习惯  打开度娘  查下这个显示器型号  通病 结果  意外发现  看到一个帖子 一样的显示器  解决方法却比刷MCU简单多了 直接试了下  没有想到方法成立  1分钟就搞好了显示器的故障   方法公布一下  只适合部分显示器 软件也可以到官方网下载 软件下载:软件在三星电子官方网下载,根据自己的显示器型号 1:进入服务中心--2:选择您的产品 显示器 --3:找到自己显示器型号 例S22A330BW  进入下载中心-下载固件 SamsungFirmwareUpdater。  三星MCU烧录软件烧录方法      首先安装软件 最重要的是要用原装VGA线  鼠标准备在软件图标上 换上坏的显示器   运行软件  等待软件运行5分钟后 基本都烧录完成了。这样烧录危险度高一些,中间不能断电和重启。  还要有 网络正常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用QQ申请远程协助,就可以操作了,它会自动更新哦~~~QQ远程指的不是找我啊,是叫你开2个电脑2个QQ,自己找自己远程,懂了吧,先用可用的显示器做好远程准备,再换上三星的显示器,注意,VGA线要3+6的。
注意:VGA线很重要最好用原装,也别拿错了哦,不然检测不到
方法好的话,大家给下支持分哦。

网友:
用编程器何须这么麻烦

网友:
原来是通病,要下载升级文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怎么不把程序也上传呢

网友B:
我都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你拆都拆开了,还搞那么麻烦干嘛呀?

网友:
这个通病很多人都知道了,不是什么新鲜的了

网友:
不过对于新手还是蛮有用处的。

网友:
维修人员很少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
这个通病很多人都知道了

网友C:
用 809编程器 分分钟搞定,没有也不用你那么费劲的,直接把显示器 接到显卡的另外的一个接口上(你不要说你的显卡只有一个接口) ,打开 三星的 软件 也分分钟 搞定的   接笔记本 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把程序也上传呢

本来想上传的,太大了,我把网址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你拆都拆开了,还搞那么麻烦干嘛呀?

我也有编辑器,接正常显示器,再接坏显示器,用三星的程序刷失败了。

网友:
呵呵。。。大大们。。弄得太简单了不好收钱啊。。。。

网友D:
我只想说看到这BT07的屏.就知道这机器的命不长久.....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  怎么修了

网友:
三星的这个问题太多了  我有几个刷完了 当时好了 过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无信号输入都是BIOS坏

网友:
恭喜楼主,在线升级修好了!有的这样也提示程序是最新了!只好拆机刷ROM芯片还得看好屏号!

网友:
有的人说三星这系列都程序坏 但是这个问题真不一定的
    我遇到过的是ED灯坏 要不就是高压部分升压块坏
         总之三星的好修 我不爱先刷 有的显示是最新版本
              还是编程器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看到这BT07的屏.就知道这机器的命不长久.....

你为什么说机器的命不长,哪里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 809编程器 分分钟搞定,没有也不用你那么费劲的,直接把显示器 接到显卡的另外的一个接口上(你不要说你 ...

这个方法不错,准备买个编程器

网友:
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