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问题

楼主(2014-10-10):
   LA-6751p的版号,奔腾的CPU,三代内存,ATI独显。电流上到0.7x~1.0X~1.1X~1.0X不再变动,主板供电齐全,平台复位有,BUF_CPU_RST#信号有,内存四个基本条件有。   还有,按开关可以关机,求指教。

网友A:
是加电无显吗?
刷bios了吗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啊

网友:
如内存正常的话,外接有显示吗,如果外接有显示,重点排查显卡,显存之类的

网友:
外接,刷BIOS,风枪吹下容易空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加电无显吗?
刷bios了吗

已经刷过了

网友:
已经刷过BIOS,确定内外接都没有显示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台,型号和楼主的不同,但症状差不多,最后换显卡好了,楼主可以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抓内存的波波,看看DRAMPG出来没有

网友:
找个绝对好的BIOS刷一下吧

网友:
这个修到过 好多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