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拆nec 大电容

楼主(2014-10-10):
   怎么快速拆nec 大电容

网友:
用偏口钳,掰下来了。

网友:
没必要拆,在CPU周围留有电容的空盘,焊上2个小电容就OK啦

网友:
建议别快速,风枪吹掉上面的  温度别太高 烙铁焊掉下面的铁,  我有次用风枪温度高了 都给吹下来了  结果板子出别的故障了 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上风枪,下镊子撬。。。那股刺鼻难闻的气体最痛苦哎

网友:
我是用 风枪 镊子  慢慢的往上翘  很快的

网友:
一把一字螺丝刀加一把锋利的美工刀或者手术刀,一字螺丝刀翘完再用手术刀削掉脚底焊盘,很快就OK,20秒搞定,然后电烙铁上锡托平焊盘,。。。

网友:
风枪+烙铁一起上 3分钟拆完!

网友:
我是烙铁加镊子  几下就下来来

网友:
弄个针脚那么大的钻头来钻怎么样?

网友:
用钻头有点冒险啊,万一主板钻坏了,就惨了

网友:
烙铁 一直是我最主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