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什么都不装,能接电源吗?

楼主(2014-10-10):
主板上什么都不装,CPU,内存条,风扇,显卡等都不装,能接上电源,然后短接绿线和地线吗?会烧主板吗?

网友:
能啊,但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懂了;

网友A:
裸板加电可以。。。至于你去短接绿线就不得而知了,理论上不会烧的

网友:
可以开机 不烧

网友:
板不短路的情况下不会烧什么的

网友:
     如果板子没有问题的话 烧不了的

网友B:
当然可以通电啦!但是有些主板触发会自动断电!

网友:
可以,不会烧

网友C:
裸板可以加电…。

网友:
短路就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加电可以。。。至于你去短接绿线就不得而知了,理论上不会烧的

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是让电脑开机,我也是看视频的。

网友:
恩,晚上去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通电啦!但是有些主板触发会自动断电!

哦,是这样呀,我的是昂达945GCT的板子,是之前家里电脑升级时换下来的,现在拿过来当作学习用板了,不知道会不会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可以加电…。

恩,这下就放心的加电了

网友:
裸板可以加电啊,这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要问。有什么意思?

网友:
当然,这个必须可以

网友:
空负载能加电啊,很多板子都可以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搞维修我建议你先到迅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