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怎么用? 求指点????????????

楼主(2014-10-10):
平板的充电接口插坏了,焊盘被揭下来了,现在用线分过去,点上绿油, 等绿油干了后,怎么往上焊接口?风枪还是烙铁?铜线会不会跟着下来????
是不是先把线飞好,在涂绿油?那线上也有绿油了 绝缘了
平板

网友:
原来那绿油是做这个用的呀。。。。应该是先飞线再拿绿油固定。。不过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拿胶棒给封上。。

网友:
不容易干,紫外线照射,干得快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涂完用紫外线照20分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