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一长两短报警维修

楼主(2014-10-10):
听到一长两短报警,上网查看了下。说是显卡空焊,立马拆机,用烙铁一烙。。不行,,再烙不亮,上BGA..结果还是一样,一两短报警,仔细看主板,有点腐蚀。清理完发现线路不通,参考别的电位图接好线
上电还是一样,一长两短。。看主板还有别的地方有腐蚀,找点位图咯。。发现41w1489 ,这个板号是没有的T61宽屏NV独显。。
还是老是查条件吧发现L34电感电压只有0.64

L34来自VCC1R2VIDEO

而VCC1R2VIDEO又来自BD3508

查6脚VCC  5v,7脚EN  3V  ,8.9.10脚VIN  1.5V都正常
但是输出只有0.64
测16.17.18脚跟R466相连再连到19脚,19脚连R468到地。。结果发现19脚连到R468但是R468没连到地

维修完毕,显示

网友A:
VCC1R2VIDEO是1.2V,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反馈电压导致输出电压值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R2VIDEO是1.2V,显卡的供电吧。

是显卡供电

网友:
T61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B:
LZ好淡定啊,灌胶的显卡也直接加焊呀

网友:
报不过内存吧

网友C:
烙铁一烙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淡定啊,灌胶的显卡也直接加焊呀

用有铅温度加焊几次没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一烙 是什么意思

晶体上加热,看是不是显卡晶体虚焊

网友:
T61养活了很多搞维修 现在要少了

网友:
显卡供电电路的反馈不对,电压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