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楼主(2014-10-10):
   同事一台联想一体机买来用了2年出问题,开始是不定时出蓝屏和开不了机,要反复多开几次才能进系统,经常卡在WINDOWS走条纹进度哪里,后来换块硬盘用了半年,故障又出现了,然后换了块主板用了1年,现在又出来老问题了,真是头疼啊

网友:
你有没有经常硬关机,保护好硬盘啊,

网友:
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经常断电 不正常关机 容易损坏硬盘

网友:
应该是用户不注意,硬盘出问题了吧

网友:
检查下电源是不是不行了, 造成硬盘容易坏

网友:
不良电影看多了……

网友:
片下多了吧,造成硬盘符合不堪,手动眼斜~~~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不爱护 强制关机

网友:
  肯定是非法关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