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显示器L195WD故障求助

楼主(2014-10-10):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L195WD,开机时是蓝灯,待机时是黄灯,不接信号开机时黑屏,待机时出现红、绿、蓝、黑、白交替变化,接上主机正常。从网上找了个程序重写了一下故障不变。这种现象虽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总觉的没修好,是块心病 。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工厂模式

网友:
调菜单调不出来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是进不去菜单,还是找不到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菜单进不去,按图像设定能调出DDC/C1 开和关,调不出OSD功能菜单,说说调试技巧

网友A:
按其他键出现:图像设定,自动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其他键出现:图像设定,自动设定

看来你得查查按键板,有时按键板出问题,也会导致许多故障

网友:
有时候按键问题

网友:
不接信号当然黑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