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开机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4-10-10):
开机bios密码电池放电无效 想刷bios 是应该刷ec的还是桥的呢

网友:
分不清 两个一快刷

网友:
单刷ec的不好使密码吗

网友:
试过了刷桥的好使 ec无效

网友:
有的机器密码不在BIOS里。

网友:
要刷两个都刷,保险点。

网友:
先刷桥的,看看有没有码片

网友:
同时刷  应该能清除把

网友:
EC跟PCH桥的BIOS都刷了试试

网友:
刷南桥BIOS吧

网友:
清空BIOS  从新刷

网友:
EC 南桥都要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