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连老手都罕见的NB故障之投机取巧维修

楼主(2014-10-10):
联想B470,我8月份修的,进水,乡镇的机器,具乡镇同行说:客户自己说在徐州修的不知道怎么修的,反正是没有好。拿我这里来修的,我隐约记得就是待机0.2偏高,插电风扇就一直转。修好之后拿走了,当时电池已经饿死了,给客户说清楚了,他说不换,那就付款走人吧 。今天又来找我了,说在别的店里买了块电池,不能开机(MB老子一听这话就来气,买电池不找我,修机器找我了  CAO ),用适配器可以,用单电池不行。像此类故障修了不少什么,单个能开机一起不开机,一起能开机单个不开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这个我第一次修,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用适配器或者适配器加电池正常开机显示,单用电池能触发不显示,也看不到电流,那就用电池先测电压吧。过程此处略过。当测到U3604(5V 平转平MOS)和U3607(3V平转平MOS)的时候分别是1.5 和1.5,测控制G只有4V多,大家知道这个时候MOS不能完全导通。也就是G极的12V电压偏低。本来想好好查查的,本来就生气,查个毛线。直接在U3604的控制极穿个10K电阻,一根线到公共端,电池开机5V_S0 ,3V_S0 ,出来了,电池触发亮屏。打完收工。没有钱收  卧槽!!图纸和小照奉上!

网友:
这维修无尿点啊,楼主太腻害了,表示佩服!

网友:
这种态度     做球的维修员。不如去做坑爹老板吧。。。啊哈哈。

网友A:
老家生意咋样啊,我是萧县的

网友B:
干净利落,这样也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家生意咋样啊,我是萧县的

你是萧县的  家里的生意不是很好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净利落,这样也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没。

就是待机电流为偏高一点 呵呵

网友:
理解楼主,楼主都能找到毛病肯定能修好!只是没钱赚不愿意费时间了!

网友:
能省就省,时间是金钱

网友:
我修过一个n5010的,进水烧了南桥,待机,还一个8脚芯片,cpu供电芯片。最后好了就是上电池上电掉电,u的电压都能出,但是就是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最后都没搞好,这机子貌似进水烧了这些东西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以后如果遇到,修好了的话,或者见过这问题。麻烦告诉下大伙

网友:
老七又发威了

网友:
这个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历害,一条线可以搞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让小弟获益良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   心情好不爽的样子。。平常心  平常心

网友:
这维修态度 = =。。

网友:
貌似这样不稳定 久了烧管子 不开机 还是要找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是老手中的老手!

网友:
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领教

网友C:
这种返修 确实心里就不愿意修  不过做技术该简单查下控制4V的原因

网友:
哇咔咔,牛人,我在想那机器会不会返修

网友: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做事还是要本分一点

网友:
好用就行啊

网友:
楼主可以搞个分压的啊!楼主县镇生意怎么样?

网友:
高手,直接改线了

网友:
问题不大,就是待机电流会大点

网友:
高手啊   可惜没有赚到银子

网友:
过程发出来啊

网友:
没钱修的也这么仔细啊

网友D:
充电的时候电流会不会偏高或过热值得考虑,前面提到一插电风扇就转,引起这个问题查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电的时候电流会不会偏高或过热值得考虑,前面提到一插电风扇就转,引起这个问题查过吗?

查过修好的 ,就是SLP—S3#控制的转换电路,控制风扇的5V ,也就是这电路字用电池的时候导致,平转平MOS的G极只有4V,修的时候就是心理不爽,所以不想查。没有钱查了毛线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返修 确实心里就不愿意修  不过做技术该简单查下控制4V的原因

分析电路了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心理不爽,不想给修的那么仔细。关键没有钱。版主能理解的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过修好的 ,就是SLP—S3#控制的转换电路,控制风扇的5V ,也就是这电路字用电池的时候导致,平转平MOS ...

还是和收入有关,能用就行

网友F:
干净利落,这样也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净利落,这样也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没

待机有稍高,电池消耗可能会快一点,正好电池是在别家买的,到时候我好解释,呵呵这叫进可攻,退可守。呵呵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个这个机器,不开机,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这样行吗,不过那人贱

网友:
楼主功底很好啊,佩服

网友:
这也可以,楼主运气好而已,没啥nb的

网友:
不知道是否隐形故障

网友:
老七太狠了~~

网友:
这样修理, 估计管不了多久

网友:
投机取巧, 看成投影机维修了

网友:
楼主你好牛 这样稳定吗

网友:
哈哈,楼主威武,只是机器不会再返修吧

网友:
修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大大的厉害啊

网友G:
宿州的飘过!这个方法是简单  支持楼主  毕竟确实你买电池还跑别人那!没加钱很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宿州的飘过!这个方法是简单  支持楼主  毕竟确实你买电池还跑别人那!没加钱很客气了!

你也是宿州的??能认识一下么 ?

网友:
这个是 NB 故障嘛!

网友:
这种客户 我只能表示无语。。。。

网友:
管不了多久吧,呵呵

网友:
速战速决   ,。收钱

网友:
要是我遇到我就没招了!

网友H:
这样的我遇多了 板子修好了 在其他地方买件说不好使说你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我遇多了 板子修好了 在其他地方买件说不好使说你没有修好

是的 ,这样的客户最讨厌了,我能给解决就仁至义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