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里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10-10):
因以前一直都是修显示器

今收到客户一台笔记本、问题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里进不了系统

求大哥们给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测硬盘,换硬盘做系统,各种试,还有BIOS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测硬盘,换硬盘做系统,各种试,还有BIOS和南桥。

硬盘我换到另外一个笔记本上试了、 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测硬盘,换硬盘做系统,各种试,还有BIOS和南桥。

  兄弟谢了、 拔掉了USB无线就好了、 太感谢了

网友B:
对啊 !一般外设 引起的e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拔掉了 、 又卡住了、~~~~~~~~ 这又是闹那般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一般外设 引起的e

拔掉了 、 又卡住了、~~~~~~~~ 这又是闹那般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测硬盘,换硬盘做系统,各种试,还有BIOS和南桥。

拔掉了 、 又卡住了、~~~~~~~~ 这又是闹那般的情况啊

网友:
把光驱那些都拔了吧.....

网友:
就是外设。BIOS  南桥

网友:
拆了键盘 应该能 进系统。。我遇到一台和你 一样 的问题。换了 键盘还是不行。最后 修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