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明基fp202程序。

楼主(2014-10-10):
明基fp202程序。解决花屏问题。

网友:
附件 附件 附件

网友A:
樓主 你是這一片型號嗎?  要求助 FP202WA的 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 你是這一片型號嗎?  要求助 FP202WA的 程序.

这个通用的  刷上不好用就是你驱动板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用的  刷上不好用就是你驱动板别的原因、

二台同樣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