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I关于IT8728F

楼主(2014-10-10):
谁能告诉我关于8728F的哪一个脚是到南桥的,  哪一个是 南桥到IO 的  不太会看PDF    帮帮忙吧  急死人了

网友:
去找PDF呀!~!~

网友:
我不太会看PDF
  你找下  帮我看下  急死人了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看PDF

网友:
你会看  帮我看下  我是真的不太会   啊

网友A:
72脚  71脚是连接南桥信号,用于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脚  71脚是连接南桥信号,用于开机。

IO 待机电压不正常 IO上其他的电压是 不是  也出不来?  待机1.9V  正常吗?

网友:
IT8728F,67脚待机供电,4  35供电,85 待机电压好信号,75-72-71-76触发脚,待机1.9V电压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 待机电压不正常 IO上其他的电压是 不是  也出不来?  待机1.9V  正常吗?

IO 待机电压不正常首先如何恢复,而不是考虑供电不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电压,肯定也不正常。

网友:
待机电压 3。3V 啊。。

网友:
1.9不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 待机电压不正常 IO上其他的电压是 不是  也出不来?  待机1.9V  正常吗?

待机1.9V先查待机供电电路,如果正常再把IO脚挑起看,挑起后焊盘正常表示IO坏,跳起后焊盘也不正常表示中间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 待机电压不正常首先如何恢复,而不是考虑供电不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电压,肯定也不正常。

可不可以直接强加一个3.0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1.9V先查待机供电电路,如果正常再把IO脚挑起看,挑起后焊盘正常表示IO坏,跳起后焊盘也不正常表示中 ...

我跑了待机电压线路  发现了问题  现在  3V 待机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强加一个3.0V的待机电压

不行的话,这个要确保67 待机供电引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待机1.9V先查待机供电电路,如果正常再把IO脚挑起看,挑起后焊盘正常表示IO坏,跳起后焊盘也不正常表示中 ...

版主这里你说的中间有断线指的是待机电压3.3VSB转换元器件输出端到IO 67脚线路出现故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这里你说的中间有断线指的是待机电压3.3VSB转换元器件输出端到IO 67脚线路出现故障吗?

我现在的待机电压出来了    可是还是你开机   71 72  脚的电压为零  看图说  72脚应该有SYS-3VSB 可是没有   我又跑不出来线路  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待机电压出来了    可是还是你开机   71 72  脚的电压为零  看图说  72脚应该有SYS-3VSB 可是没 ...

71 72  脚最后线路一般连接南桥多,挑起IO 这两个引脚电压没有变化的话,就是桥挂的多。

网友:
72脚有一个上拉电阻到待机3.3V

网友:
8712  8716  8718   8710   8721   8726  8728一样的啊除了GB   其他的一个供电脚位,4个开机条件   RSMRST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