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主板维修

楼主(2014-10-10):
这种管子怎么测量啊 请问

补充内容 (2014-10-11 12:37):
主板不跑码 CPU没有工作 不上显卡不自动上电 插上显卡自动上电 不知道怎么搞啊 BIOS也刷了

网友:
打不开啊 怎么帮你

网友:
管子型号???

网友:
那么多电感 十项供电吗,那种应该是DRMOS,不可能全部坏可以对比测量

网友:
N沟道MOS管1脚是G,234脚连在一起是S,5678连在一起是D,测量方法和一般MOS一样

网友A:
123 S  4 G  5678  D  4脚与其它任意脚通了就坏

网友:
管子型号是A2724和A2726主板现在不跑码  CPU没有工作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比较少见啊  学习学习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工作的条件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 S  4 G  5678  D  4脚与其它任意脚通了就坏

多谢楼主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工作的条件查没有

10脚VCC有5v  24脚en没有电压 VID只有6 8脚有1.5v其他的没有
34脚PWROK没有电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 S  4 G  5678  D  4脚与其它任意脚通了就坏

4921n也是一样的测量方法吗

网友:
供电上齐了没有先?

网友:
多谢楼主的热心回复

网友:
拆U,测电感后电阻是不是正常,再测24PIN,看看有电压了吗,有电压,换供电芯片;无,查24脚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