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2 sis芯片组,独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4-10-10):
接修一台同方锋锐k42,sis芯片组,nv独立显卡,故障开机不显,接电源电流0.7   0.9  1.2  0.7 0.9 1.2来回窜,外接不显示,插内存不管用,用示波器测量内存上排阻,有持续波形,初步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拆机裸板上电故障依旧,测供电都正常出了,直接做显卡,开机上电同样不显示,同样也是在循环的跑,有点头大,图纸也没找到,想了想内存都过了,22脚也有3.3的电压。可能北桥出问题了,准备干桥,看到是sis的芯片组停了下来,没敢动,此时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换个内存试试,找了个同样的内存换上,电流上到1.3不动了,一看有门,外接显了,md内存的问题,顺便测了下内存排阻的波形和上个内存的一样,把原来的在换上,又是在循环,内存条坏了,想了想不对,内存上都有波形了,拿起橡皮狠狠的擦了擦,插上电流直接上到1.3正常了,差点误杀了北桥,刚开始干这行,见笑了,手机坏了,图上不了!

网友:
换掉内存是首要做的,还好没把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