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22寸显示器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4-10-10):
一台长城22寸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停闪烁,屏幕不亮,按开关按钮无法关机,打开看电源板没有电容鼓,把5V,12V电容全部换掉还是老样子,高压板电容也没有鼓,换过故障不变,5V,12v,在不接驱动板情况下测得4.98v和11.90v,接驱动板测得4.98v和14.98v,搞不懂接了驱动板后12v电压怎么会上升这么多,驱动板3.3v正常,1.8V实测1.6v,图上红圈中三极管开机时间长烫手,型号是2-F,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
找找这驱动板上还有跟这2-F一样的件吗?测一下是什么,看它正常不?不正常就找个其他的驱动板去大概相同的地方拆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挨个测一下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容量不对的换掉!

网友:
这个主芯片太爱坏了 换一个试试
    不行的话 换一个通用驱动板 没多少钱
          工时第一

网友:
主芯片可能有虚焊

网友:
主芯片已经加焊过,网上定了块拆机驱动板,到货后换上试试

网友:
另外看上去哪个1084稳压块下面的地方应该是 电感吧,但是您图中显示是空的,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厂家省略了,我修这种长城液晶不下100台了,大部分是加焊主TSMU芯片就OK,当然了要用BGA焊膏,不过加焊了还是过一段时间就那样,终极解决方法是加个质量好的小风扇,给主芯片散热,就可以耐用2年都没事,我2011年就开始这样弄了,您试试吧,

网友:
换块通用驱动板OK  昨天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通用版呗

网友:
网上定了块拆机驱动板,换上好了

网友:
一个驱动板 才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