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60 无待机

楼主(2014-10-10):
型号:Y560
板号AKL3AMB8E0 REV:E
问题:无待机   3V  5V 无电压

测1脚REF 0V   4脚EN_LDO   5V   6脚VIN  19V  7脚LDO 0V
17脚BOOT1 0V 14脚EN1  OV   27脚EN2  OV
现不知道EN1 EN2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没有找到,换了17020还是一样无3V 5V

补充内容 (2014-10-13 11:48):
机子修好了,图片在后面,问题是一个电容对地  50的阻值

网友A:
连图纸也搜不到EN1  EN2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bios,ec看,换待机芯片

网友B:
滤波
电容也跟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图纸也搜不到EN1  EN2是哪里发出的?

就是搜不出来,才不知道那里发出来的

网友C:
看看LDO是不是拉低了电压,没有的话应该是芯片坏了,芯片有了VIN EN_LDO 就会产生线性5VLDO  很多芯片用自身产生的LDO作为开启3 5V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
电容也跟着换

EN没有电压  换电容有用?

网友:
把图纸查清楚了,不可能没有吧,除非你的图纸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LDO是不是拉低了电压,没有的话应该是芯片坏了,芯片有了VIN EN_LDO 就会产生线性5VLDO  很多芯片用自 ...

LDO打表都正常,后面的电容电阻取了还是一样没有电压芯片换了新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C:
不会吧,你确定换上的芯片是好的么?LDO 是有了供电 有了LDO_EN 后就会产生的

网友:
好好看看信号,应该还有其它的表注在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你确定换上的芯片是好的么?LDO 是有了供电 有了LDO_EN 后就会产生的

芯片换了二个都是新的 刚测了一下,VIN 对地只有190  看上去不对  正常的话是500左右

网友:
REF怎么会是0V? 基准电压不是待机蕊片自己发出的?

网友:
石虎维修好了没有

网友D:
搜图纸就知道了,要不你上传图纸我帮你看

网友:
换了两个芯片也不行吗?“芯片换了二个都是新的 刚测了一下,VIN 对地只有190  看上去不对  正常的话是500左右”你一开始不是说VIN 19V的吗?要是有19V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吧,把我搞晕了。

网友E:
有点难搞,,有的BIOS 不行也不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图纸就知道了,要不你上传图纸我帮你看

Y560 I3 图板DAKL3AMB8E0 ATI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难搞,,有的BIOS 不行也不出电压的

EC的AVCC和BIOS供电都是17020输出3V供电  17020都没有工作 EC没有供电  还能到BIOS

网友:
  你确定你的图纸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