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2 内存检测故障,代码D400

楼主(2014-10-10):
内存供电都检测过,都正常,包括:VDDSPD=3.3V,内存电压=1.8V,时钟也有电压=0.59V,板上其它CPU、总线、桥等电压也正常。
不知什么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
系统总线不要忘了油

网友:
下载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是0.9V-1V吧```D4是卡内存了`你查清楚内存那块,,
你看那贴子是桥供电没有`但上面没有清楚写出内存工作条件`3.3V 1.8V 0.9V ``SPD 内存电压 内存时钟`上拉电压`

网友:
内存的3.3V、1.5V、0.75都有,不知时钟电压正确的是多少?没找到MS-7302 ver1.3的电路图,现在怀疑时钟或时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