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大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4-10-10):
我的本本下面的大电容是   0D108,查资料是1000uf/2V的,但是见坛子里的很多朋友用4-6个6.3V的 330uf小电容换,容量倒是够了,但是电压好像不太对啊,这样能用吗,什么原理?

网友:
峰值耐压超过了原来的了有什么不对,只有好没有坏外啊

网友:
贴片的肯定比NEC好

网友:
电容并联容值加大330ufX4
1320uf  >1000uf足够了     2V是耐压值2V都可以用肯定该点电压在2V以下;6.3V更没问题啦

网友:
明显电容替换规则没记住,耐压高的可以换低的

网友:
你这个水平来维修?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用

网友:
耐压高的可以换低

网友:
耐压值和容值只要不低于原值,就不管他,没影响

网友:
楼主个猪电容替换规则没记住,耐压高的4可以换低的    或者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