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桌面显示不正常,桌面图标经常会消失,,,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10-10):
        六月份装了一台A8的机器,A8-5600k,4G内存、GAF2A55M主板、80块钱的电源,,,当时装好了之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桌面上就没有图标,实际上图标在屏幕画面的左边,用鼠标拖动,还是可以拖到屏幕中间的,,,然后重启一下就正常了,但是使用几十分钟之后又会这样

   已经四个多月了,,,刚才又重装了一下系统,还是这样

   分辨率设置的1920*1080,用的冠捷E2270的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问题,驱动不对

网友(2014-12-01):
看一下显示器的驱动板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