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4-10-10):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70的部基本 ,拿来上电一点 大短路 ,现在 把短路修好了   上电电流跑到0.35 就停了  ,检测各个电感的电压  内存 CPU 桥的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 显卡的电感 没有电压  经检测 到显卡那一路的MOS管有短路  换了MOS管  电流逛彪到1.56  屏幕点亮

网友(2016-05-29):
我的机子也是大短路pq302

网友A(2016-09-11):
0.2 不开机 测到显卡周边有PC806 阻止哟点低 0.09  正常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 不开机 测到显卡周边有PC806 阻止哟点低 0.09  正常吗 ?

PC806 不是电容吗,怎么出来阻值了>你测量对地阻值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这机器问题还挺多,我的大短路,南桥发烫,估计桥也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