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的进来看看了能不能千里之外杀机器于无声中(有字给说就行)二次求助了。。。

楼主(2014-10-10):
该机器为宏基4560g   ,AMD-A6cpu   桥为218-0755046   ec为kb3936qf  a1        显卡芯片216-080900         cpu管理芯片为isl6267          此机器待机0.3     看着有点小短啊。。。。。。。但是桥供电有几个3.3v   ec边上也量到了。。但是却量不到3.5v但是有一个电感是1.1v   这机器不知道是不是开机才有三五伏的开关处有3.3v电压按开关有拉低并且电流表会从0.3降到0.2     bios刷过了两个、、、无果   、桥重做了没用 换新的也没用     ec加焊也没用    就是不触发         没办法了求助广大坛友速发神功助一臂之力啊。。。。。。。。。。附上bios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390

还有淘宝买来的图纸。。。。。

ACER 10273-1M.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中。。。。。。。。。

给点想法啊。。。。。。。

网友C:
0.3待机大啊  主板那里烫吗   还有后继是不是提前开下来了 0.3 很大了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哪里电流大了?

网友D:
待机偏高啊!3V5V电感阻值正常吗?测测线性电压是否短路。应该有哪里发烫吧!

网友:
等大婶出现

网友E:
应先修待机电路,看哪里短路

网友F:
待机0.3   看着还有点小短呀?此机应该没有出待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待机0.3   看着还有点小短呀?此机应该没有出待机电压。

我上面都说了没待机哥哥你认真看帖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都说了没待机哥哥你认真看帖了么

“  此机器待机0.3     看着有点小短啊。。。。。。。”这是谁写的?我领会你的意思,你却没领会我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待机电压可能没出!~你应先修出待机电压,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G:
待机的时候,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看哪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此机器待机0.3     看着有点小短啊。。。。。。。”这是谁写的?我领会你的意思,你却没领会我的,我 ...

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的时候,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看哪个发热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先修待机电路,看哪里短路

没有测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待机大啊  主板那里烫吗   还有后继是不是提前开下来了 0.3 很大了

没有烫的地方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偏高啊!3V5V电感阻值正常吗?测测线性电压是否短路。应该有哪里发烫吧!

线性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待机大啊  主板那里烫吗   还有后继是不是提前开下来了 0.3 很大了

3.5v都没出口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待机大啊  主板那里烫吗   还有后继是不是提前开下来了 0.3 很大了

没有烫的地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给点想法啊。。。。。。。

我可以告诉你,你机正常待机是0.02-0.03左右,之所以比其他同类机待机高一点点(新款机器待机一般是0.01
),是因为这机器设计是待机就会出来3 5V 和1.1V,你可以参考DELL M5110,显卡和桥都是一样的架构。我也刚好修过一台这机,不过是显卡坏了,而且还是二修,上家也想到是显卡,但只重植了球没有换,所以拿来时电流看似亮机了却不亮,我更换好的显卡好直接亮机。你的待机0.3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可以告诉你,你机正常待机是0.02-0.03左右,之所以比其他同类机待机高一点点(新款机器待机一般是0.01
...

兄弟你说待机就会出来3.5v但是为什么我断开3.3的电感后级会有1.1?

网友:
0.3 果断有地方短路啊,摸摸看看 有没有哪里发烫

网友I:
先打下线性和基准对地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打下线性和基准对地值吧

3.3--50冷机器热机器500左右、、、、5v同!   这特码咋回事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打下线性和基准对地值吧

热机器是通电过后风枪烙铁上过之后

网友:
这么大待机电流。只有自己慢慢排查了。。谁能帮你秒杀啊?除非修过同样故障的可以给你说说他修的哪里。

网友J:
你35v都出来了,你还烧35V干什么,你这个应该量各个电感阻值,短路的最好修了,

网友:
这点电流就想烧机烧出来,测阻值判断,烧不出的

网友:
0.3肯定有烫的地方你就认真摸吧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可能是ec短吧

网友:
插电就应该有35V,看看15脚有没有3.3V

网友K:
表示同样机器是ec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表示同样机器是ec故障!

哥哥我表示又看到了一丝光明、我昨天定了一个ec今天换上看看

网友:
你把3V,和5V电感断开测一下。看是本身没发出3,5V还是后面被拉低的。

网友L:
EN1.6v不正常啊。

网友M:
你的RT8239C更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表示同样机器是ec故障!

你qq多少我加你
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RT8239C更换过没有?

换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EN1.6v不正常啊。

多少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35v都出来了,你还烧35V干什么,你这个应该量各个电感阻值,短路的最好修了,

没看明白的别乱说、三五伏出来我还求助干嘛

网友:
修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N:
AMD会出这个1.1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AMD会出这个1.1v电压的

问题的根本性在哪里

网友N:
记得好像是修过这个机器,而且这个机器的时序图是错误的,是不是IT8502的ec?我是摘了EC好了 的

网友O:
你机正常待机是0.02-0.0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记得好像是修过这个机器,而且这个机器的时序图是错误的,是不是IT8502的ec?我是摘了EC好了 的

没错摘了ec只有0.002了、但是还是没有3.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机正常待机是0.02-0.03左右

看来待机正常为啥么有三五伏啊

网友N:
你换EC了吗?换一个新的试试,应该问题不大,没有3 5 V 好修,都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定这个PWM 3V,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那就先测其它的触发条件吧。比如BIOS供电3V,晶振起振,电池的I2C总线,VCCSUS3_#,RSMRST,等等等等

网友:
貌似都是3.3-5V吧。你跑下线看看是不是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P:
图纸怎么没有上电时序

网友Q:
查下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查下EC的待机条件

三五伏出不出来和ec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图纸怎么没有上电时序

能有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换EC了吗?换一个新的试试,应该问题不大,没有3 5 V 好修,都不是问题

还没换估计要退回去了同行的等了几天了等不了了定了一个ec尼玛深圳发来的我在上海明明是江浙沪啊写的

网友R:
0.3的待机。。摸摸主板肯定就能知道哪里有短路的芯片

网友S:
楼主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T:
烧机大法,,还有,你把一二三级电压经过的电感电容的电压和阻值全查一次,,

网友U:
你EC换了没啊  有可能EC的问题呢 我遇到过充放电芯片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EC换了没啊  有可能EC的问题呢 我遇到过充放电芯片问题的

大件都换了没用啊。。。。充放电芯片?
你qq多少咱们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R:
0.3的待机。。摸摸主板肯定就能知道哪里有短路的芯片

摸得出来我还到这里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表示已经累到不行不想查了。。。。这两天还感冒擦嘞!两个小弟都休息就特码我没休息卧槽、蛋事多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T:
烧机大法,,还有,你把一二三级电压经过的电感电容的电压和阻值全查一次,,

好吧、和没说一样。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