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大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4-10-10):
本人神舟A410因机器不定时死机(不是蓝屏,是随机性的定格)拆机后发现后面是NEC大电容(SW9的板子),果断换之,换了6个330 的电容,换后开始出现掉电情况,及初次开机在出现windows标志时掉电,再开正常,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死机毛病不知道好了没),重启不会掉电,进PE也不会掉电,如果启动后进BIOS在退出进系统也不会掉电,或者启动后在出现windows标志前按ctrl+alt+del重启也不会掉电,去掉硬盘启动也不会掉电,以为换的电容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次还是一样,换个4个330故障依旧,把换的所有330电容都去掉同样的问题,貌似电容根本就没有起作用一样,请大神指导,这是什么问题????本人菜鸟没有可调电源之类的高端设备,就个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第一次启动掉电?

网友:
从换几个电容  试下  看看

网友:
那还有其他问题,大电容换6个就好了。说明,不是那里的问题。或者你再换个CPU。

网友B:
初步诊断为内存不良~!再就是显卡。

网友:
可调电源都没。。。。。。。。。。。至少在自己能测一些的基础上吧

网友C:
换完电容后,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掉电问题有些比较麻烦些。 先排除能拆的东西。然后查供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第一次启动掉电?

是的,就是关机后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诊断为内存不良~!再就是显卡。

内存?内存我放在别的机器上没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完电容后,还有其它问题,,,

是的,换之前没有掉电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换之前没有掉电的问题

这时可以使用示波器呀

网友:
电容重换,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据说补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时可以使用示波器呀

他没可调电源,那有示波器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吧。。。

网友:
有没有波波 有的话打一下CPU波形就知道是不是换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没可调电源,那有示波器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吧。。。

这么说,那烙铁也可能是借的呢

网友:
再换几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