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320一体机关于装完显卡驱动过完滚动条后灰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4-10-10):
显卡换了一个也一样,可以装上驱动,以最低分辨率可以进入系统,调高点再重启就会进不去,过完滚动条就死机,此时灰屏无图片只有背光了。 现在怀疑是电容实效造成负载不行。
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这个机子是G530的,不过是单显卡独立的

别回复驱动 系统 光驱这些,浪费表情。都上来发帖了,这些早做了

网友:
装的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你不上光驱试试看能不能进

网友:
是不是屏幕问题啊。多查查。修好记得回复一下我哦 。

网友:
还应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 换过显卡和CPU也没用 最后只好装个WIN7  不打显卡驱动了

网友A:
本来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驱动的问题,

那你说说看要装哪个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说看要装哪个驱动才行

考虑了下, 建议还是先看哈电容是否失效, 最后确认没有问题了再 装个XP

网友:
一体机是 必须官网驱动.驱动精灵和e驱动装的容易出现蓝屏和死机你可以试试不装显卡驱动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4-11-09):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个开始是你的这个症状,现在是灰屏,不显示了!

网友:
哪的驱动 上官网下试试

网友:
我搞了安装版的win7+官网的显卡驱动也是这个吊样。就差刷bios。

网友:
现在还没解决。还在苦思冥想,真想放弃。

网友C:
有这个机器还没解决的咱们一起探讨,我现在就搞这个,示波器测试显卡的条件。没搞定的兄弟请加28010570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机器还没解决的咱们一起探讨,我现在就搞这个,示波器测试显卡的条件。没搞定的兄弟请加280105708

你是搞定了还是在等待搞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搞定了还是在等待搞定呢

搞了3个小时没搞定,明天要继续。

网友:
灰屏无图片只有背光时,没测一下有关供电情兑吗?

网友:
换个硬盘装,

网友C:
搞定这个问题了,有这个机器的同志们验证一下。更换下显存的供电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定这个问题了,有这个机器的同志们验证一下。更换下显存的供电IC。

麻烦说一下主板编号。我验证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啊 !系统慢装试试先。

网友:
别打驱动7试下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说一下主板编号。我验证一下看看

我已经把机器装起来了,只有机器的背板型号图片。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机器装起来了,只有机器的背板型号图片。需要吗

要,麻烦传一下上来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麻烦传一下上来 吧

怎么贴的图?我粘贴不上。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机器装起来了,只有机器的背板型号图片。需要吗

显存什么供电IC,什么型号???

网友C:
一个线性供电8脚小IC。APL5930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一个线性供电8脚小IC。APL5930

本人已验证过 确实是APL5930芯片问题 已修复两台

网友:
已经验证过了,是CPU座旁的5930坏了,换前是输出0.8V的电压,换后是1.0V的

网友:
有可能显卡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屏幕问题了换试。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芯片问题了。换掉吧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

网友:
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