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0):
手上有台上网本,是cpu、南、北桥都集成在一起的那种,本来是无3V 5V,修好后开机电流0.6左右。接上屏后开机,屏幕亮了一下,已看到LOGO,就掉电,看电流是0.6一下子大短路,有5A已上就掉电了。屏己更换过,不接屏就不掉电,大家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
从换几个电容  试下  看看

网友:
屏幕亮了一下,已看到LOGO了!表明屏应是正常的!但是接屏就掉电,着重看看亮屏后出了些什么电压,这些供电中有严重短路的。

网友:
估计有电容不良,看下那些地方发烫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