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笔记本不跑码该怎么修

楼主(2014-10-10):
这几天都在修不跑码的机器,感觉一点思路都没有,我问一下大家对待这种故障是如何解决的,小弟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买本笔记本维修书好好看看。 如果要说起来那就说得太多了。 是否按什么样的问题查什么样的条件了。

网友B:
还是先看看书吧。这样问,没人会帮你。

网友C:
这个 还是要用到示波器 好判定些。

另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2786-1-1.html  这个很经典

还有这个  我自己修到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611-1-1.html  不过内存的

其他版主的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笔记本维修书好好看看。 如果要说起来那就说得太多了。 是否按什么样的问题查什么样的条件了。

书上讲得应该不详细吧,也不知道买什么书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看看书吧。这样问,没人会帮你。

我也有笔记,我也是按笔记一步一步查的,但是好像效果不明显,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还是要用到示波器 好判定些。

另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2786-1-1.html  这个很经 ...

示波器倒是没有,这两个案例我会好好看的,谢谢

网友D: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如果说换板的话,那我就不会发这帖了,你说是吧

网友E: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码,着重查桥到U和内存间 的通讯畅通。U不良也不跑码往往被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码,着重查桥到U和内存间 的通讯畅通。U不良也不跑码往往被忽视。

可是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又没示波器,CPU换了好几块还是一样啊,就是不跑码

网友F:
这个不是一下说得清的呀,不同的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一下说得清的呀,不同的板不一样

给个大概思路就行啊

网友:
不跑码干显卡,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