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哥哥 针对真是掉电的 如何定故障

楼主(2014-10-10):
向哥哥们求建设性的思路
针对这种不常见的故障 如何定位故障点和检修

网友:
这个得多修 、。多学。

真不是一句  两句 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A:
分清开机掉电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掉电,玩游戏,看视频掉电还是运行某程序掉电。定时掉电还是不定时掉电。安装新硬件后掉电还是安装新软件后掉电。还有病毒引起的掉电等。

网友:
掉电这个故障大了去了,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时候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清开机掉电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掉电,玩游戏,看视频掉电还是运行某程序掉电。定时掉电还是不定时掉电。安 ...

总结详细,运行程序掉电的话一般什么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得多修 、。多学。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详细,运行程序掉电的话一般什么是什么问题?

运行程序掉电着重内存,桥。还有CPU。

网友:
运行程序掉电查看温度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