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 跑c1.

楼主(2014-10-10):
没有刷bios,供电正常,spd为0.9  桥已加焊,外观无断线。还有那些没有查到???3.3对地仅为12这这对吗?可是南桥也不发烫,也没有发烫的芯片啊!

网友A:
spd为0.9 不对,应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为0.9 不对,应是3.3V!

不是spd  是btt_ddr为0.9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只是一个btt_ddr呀!供电、串行时钟、数据。SPD供电。还有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

网友:
楼主,你干嘛不刷BIOS啊 都加桥了,或许刷一下好了,多省事

网友:
这种问题就  查SPD,SPD正常的电压时3.3V

网友:
SMBDATE SMBCLK阻值量了没,内存倒数第5脚有没有3.3V。同时此VCC3对地阻值12为正常值

网友:
3个3.3都有的话,查内存供电管理

网友:
GA  C1
内存工作条件
IO
PCIE 耦合电容
慢慢查

网友:
昨天刚碰到一例当C1的,刷BIOS后故障排除

网友:
刷了bios没有好

网友:
查完内存工作的条件后  如果正常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