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再次发帖求教,AOC203VW显示器白屏等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了!

楼主(2014-10-10):
再次发帖求教,AOC203VW显示器白屏等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了!

AOC 20寸16:10的显示器,看参数应该是1680*1050的分辨率,这个屏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价格不菲,可能是1300多,2007年出厂的。

最初的故障是客户描述的,他说他某天换了个分辨率,然后就白屏了!

测试故障也是白屏,冷机下开机,基本不会白屏,用半个小时后,在开关关机,就会白屏,而且LOGO的时候也白。有的时候LOGO的时候不白,但是过LOGO后白,多开关几次,可能能正常使用,只要正常后,用几个小时,一天,都不会白屏!

下面说说艰难的维修过程:

1、白屏首先想到的是驱动板,然后在X宝上面买了一张原装拆机驱动板,换上去后,问题依旧(不知是否通病?)
2、论坛求教过,某版主说是电源一体板通病,然后通用一体板 ,接双灯,白屏!
3、拆开屏电路,发现升压IC为MAX1778 在测量其第10脚的时候,发现就白屏了,只要一测量10脚或相连的原价,就白屏,怀疑MAX1778 ,X宝上面买了2个,回来换上,故障依旧!
4,仍然不死心,松香,烙铁,加焊逻辑板上面的最大IC,故障依旧。
5、通用驱动板点屏,找到分辨率跳线,选择的是1680*1050 8-1 跳线,白屏!选择1024*768分辨率跳线,有显示了,但是图像惨不忍睹,屏分成上下两截,不能看。但是有显示。
6、换另外一种通用版,跳任何分辨率,都没有显示,屏偶尔闪下!
7、换回之前的通用驱动板 ,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烤机,1个小时后,开关机,白屏!

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次求教,难道是逻辑板主IC挂了?

补充内容 (2014-10-11 21:55):
这个显示器刚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分辨率无法调整到最佳分辨率,1680*1050  只要调整到这个分辨率,就白屏,然后按键盘确认键 就回到原来的分辨率。始终无法调整到这个最佳分辨率,

网友A:
怎不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不刷个程序?

没有显示器刷写器。你说的是驱动板上面的存储芯片吗?

网友B:
逻辑板信号处理芯片换了呗.之前遇到过,白屏的时候此IC巨烫。不烫的时候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信号处理芯片换了呗.之前遇到过,白屏的时候此IC巨烫。不烫的时候可以开机。

这个芯片是哪个芯片?是逻辑板上面的最大那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信号处理芯片换了呗.之前遇到过,白屏的时候此IC巨烫。不烫的时候可以开机。

我白屏情况下,摸了升压IC,和1117,和主IC(逻辑板上面最大的IC)都不烫手!

网友:
逻辑板升压芯片是MAX1778 电路图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有不同的地方我画出来了!

在MAX1788的PDF中 只有这个图跟实际电路图差不多!

只要在R3的任意一个脚上用表单笔接触下,就白屏,原来输出的30V 降为3.3V 白屏!

网友C:
楼主R3和R4是VGH的取样反馈电阻,你测R3可能是因为万用表的原因,测时候相当于把FBP脚对地短接,所以不要纠结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R3和R4是VGH的取样反馈电阻,你测R3可能是因为万用表的原因,测时候相当于把FBP脚对地短接,所以不要纠 ...

不是万用表测量,直接拿万用表的一个表笔,去点这里,也是白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万用表测量,直接拿万用表的一个表笔,去点这里,也是白屏!

芯片都换了,把R3和r4也换了可以排除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其实个人理解是FB脚收到干扰会关闭输出并不奇怪,以前也修过类似现象的屏,最后是屏的供电在开机瞬间跌落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测试屏啊  可能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都换了,把R3和r4也换了可以排除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其实个人理解是FB脚收到干扰会关闭输出并不奇怪 ...

请教下,你说的屏供电在开机瞬间跌落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故障是,冷开机不回白,开一段时间,关机再开就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你说的屏供电在开机瞬间跌落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故障是,冷开机不回白,开一段时间,关机再开 ...

我修的时候是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可以用一天都没问题,但是关机之后再开就LOGO正常过了LOGO就白屏,只要显示器能在显示正常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我最后是拆机测屏的供电升压电路没有工作引起的,测屏的供电发现屏的供电有瞬间的跌落正常情况是5v跌落到4.3v ,我用一块电源板单独给屏供电发现升压很正常,最后的结论是5v这一路的带负载能力不行,用一个7805并在12v和5v 增强5v这一路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时候是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可以用一天都没问题,但是关机之后再开就LOGO正常过了LOGO就白屏,只要 ...

你说的意思是,电源板的5V供电不足,引起白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意思是,电源板的5V供电不足,引起白屏?

我的那个是,你可以用外接电源或可调电源来排除,是不是供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是,你可以用外接电源或可调电源来排除,是不是供电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直接给一个外接5V供电给屏?

从MAX1778的PDF上面查到的所有可能电路,都跟这个实物有区别

MAX1778的升压输出应该是在24V左右,但是经过第二个3脚的二极管后,升压到了30V 感觉这里不太正常。但是我换过反馈脚的串联分压电阻,换了个大点的,就更不正常!

网友E:
楼主没试试刷屏程序看看,有可能屏程序出错,或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试试刷屏程序看看,有可能屏程序出错,或是恢复出厂设置

换过拆机的驱动板啊,一样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是,你可以用外接电源或可调电源来排除,是不是供电的原因

再次请教下,是不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12V跟5V之间接一个7805?可以提高5V的带负载能力?
7805的输入脚接12V 输出脚接5V?中间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请教下,是不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12V跟5V之间接一个7805?可以提高5V的带负载能力?
7805的输入脚 ...

是的, 我那时是应急维修,要注意的是7805热不热,热要加散热片

网友F: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你说你都换过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你说你都换过驱动板了

现在在讨论的是逻辑板了,驱动板早排除掉了!

网友:
太复杂了,一看就全是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是,你可以用外接电源或可调电源来排除,是不是供电的原因

7805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这个芯片,难道现在的5V都淘汰他了?
单独X宝买几个又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805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这个芯片,难道现在的5V都淘汰他了?
单独X宝买几个又不划算

你先确定是不是5v这路的带负载能力问题,用外接屏供电的方法;是的话还不简单,一般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不是5v这路的带负载能力问题,用外接屏供电的方法;是的话还不简单,一般是滤波电容

电源板上面的滤波电容我全换过了!

没有独立的稳压电源,没办法试 只能用其他的电源板来试。

网友G:
之前有一台差不多这种情况的,换了个逻辑板上的A61686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一台差不多这种情况的,换了个逻辑板上的A61686就好了。

A61686是个什么元件?几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一台差不多这种情况的,换了个逻辑板上的A61686就好了。

好像没有A61686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