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0):
接手一台Y450,客户说好久没清理了,说开机刚看到BIOS掉电,心中大喜,拆开一看,果不其然,硅胶基本没了,风扇也有不少灰尘,处理之后OK,进系统了,心想OK了,还不过2分钟,又掉电了,奇怪了,难道是没处理好散热,回头看看没有问题啊,不管了,全部拆开,裸板点,用U盘进PE,没多长时间又掉电了,奶奶的,啥情况,突然想起之前有人说供电小板有问题的,换掉,,,,,,,,   还是不行,CPU换了,内存换了还是不行,再想想是不是供电不稳,示波器一路扫描下来未发现问题。这时候已经没思路了。冷静10分钟.....................................                              继续研究这次再次开机的时候跟客户刚拿来情况一样  刚看到BIOS就掉电了,这时候继续研究板子,找来找去没发现问题,准备再次开机看看的,*脏话*,开机不显!!!!   还特地等了一会儿还是不亮,回头一看屏线忘记插了。心想这时候还等了一会儿呢,又没掉电,立马拔掉屏线外接,测试了半天不掉电了,OKOK问题基本找不到了,不是屏就是屏线了,因为手里没有Y450的屏线,就找了个屏测试了下,不掉电了,3个多小时过去了,也不掉了,到此问题已经解决!!!!!!!!!
在此也提醒各位维修同行们,有时候修本子思维定势了,纠结板子 纠结了好长时间,走了弯路了,发出此贴希望能帮到大家免走弯路!!!!!!!!!

网友:
你旧屏换回去试了吗

网友:
楼主 那你这机要不起价 啊     还换个屏  一个屏都好几百了

网友:
屏要是会引起掉电的话,看你描述应该是屏上有短路,当要亮的时候正好电压会送到屏上,然后就保护了,lcdvcc,这个电压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问题引起掉电,学习了

网友A:
屏电路应有高温短路的元件。

网友:
旧屏换回去还掉吗 ?

网友:
修这个问题 我估计好多人都会从温度入手
结果是屏引起的掉电 着实少

网友:
旧屏我换回去测试了下,屏上面电路板未发现发热会异常的元器件,可能对这块电路不是太熟悉我拿旧屏测试其他本子还是掉,屏问题无疑的

网友:
梦遗能修好就OK了,挣钱是硬道理

网友:
看到这个机子这种情况,估计第一念头就是往通病上想

网友:
屏坏,掉电,少见

网友:
那就是屏或屏线引起的掉电了,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应有高温短路的元件。

这个指定没有。。

网友:
这个应当继续查下去,必定一个屏成本也很高,有修的价值,,

网友:
屏上短路吧查吧可能还能修好!

网友:
学习了呀,这是经验,谢谢了!

网友:
还没有看见屏引起的掉电

网友:
屏坏引起掉电,这真的没见过

网友:
屏引起的掉电确实很少见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下回碰见掉电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 是不多见    下次注意

网友:
这样情况确实很少见。

网友:
  屏幕 有问题 也有可能的 把

网友:
做等 认证学习。。。。。

网友:
呵呵,楼主算是踩到狗屎了吧

网友:
嗯 确实 这个问题很少见 ,

网友:
看到这个机子这种情况,

网友:
想不到是屏的问题,这弯路走得很弯

网友:
这个挺少见的    多谢分享

网友:
没碰见过  掉电  屏导致的   ,。,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呢    屏问题掉电。。。。。

网友:
有时候就是容易思维被限制

网友:
第一看看到屏会引起掉电

网友:
遇到一台惠普接上屏就掉电,屏和屏线都换了,故障一样,就是不能接屏,没修好客户着急。取走了。

网友:
多看帖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

网友:
屏线问题,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
学习成本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