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A77M3+

楼主(2014-10-10):
今天客户拿了台主机来说是不开机,经我花了十分钟的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拆下主板对地打了各大供电没发现短路,上电测试查电压发现没有内存供电,呵呵,换了PWM芯片MOS管,上电竟然出现奇葩事了,自动上电而且没复位,结果我的手不经意碰到了开机针,还可以开机跑码,不过内存,结果给内存洗澡后过去了,显卡也过了,还能显示进系统,这什么歪理,自动上电是不是BOIS得问题呀,大神们求解,还没复位,散热风扇猛转,按开机针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有的主板放过电以后会自动上电的,短接5秒可以关机石OK的 至于你关机之后没办法关掉电源,你要反查开机电路了,有电压串过来了,关机后还是无法关掉电源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了PWM芯片MOS管后的自动上电应是假上电,就是说没按时序上电。不知上电后短接开机针能否关机,若不能则查一下CMOS电池及跳帽,或刷一下BIOS。

网友:
同意上述所说

网友:
不稳定,多半是桥问题

网友:
支持3楼说的

网友:
3楼说的真有水平,让我又搞到点经验谢谢

网友:
主板放过电后会有假上电,能强制关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小白 路过  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