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G42 保护 求思路

楼主(2014-10-10):
客户拿来一台G42  板号AX1  REV:H的
现象是 本来是  +3V对地短路  烧鸡之后发现EC芯片坏了   更换了一个
然后测量+3V 正常  通电    惠普电源头不闪红灯了   亮白灯了
按开关无反应    万用表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打在第三开关脚可以上电   电流0.3  或者0.6之间  秒掉   然后重启

然后人为抬高HWPG 接在EC14脚现在不掉电了  但是电流维持在0.3不动了 也上不了电  之后还该查什么   求思路

新手学习中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忘了说 HWPG 是用+3VS5 接的

网友A:
电流到了 0.3了 测量下各路电压是否完全 ?
开始是 3V短路 怀疑还是有3V去的芯片有问题 ……

网友:
抬高HWPG 接在EC14脚现在不掉电了表明还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如果有其他电压没出来的话,接个3v过去也会被拉低吧?  我也是新手,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电压没有被转换出来,我也是新手,不要见怪哦

网友B:
HWPG  你要去找这个大与门 然后断开PG去找。  或者你直接测量各大电感看有没有少电压的。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还有其它供电没出来,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了 0.3了 测量下各路电压是否完全 ?
开始是 3V短路 怀疑还是有3V去的芯片有问题 ……

大神     EC98脚 SUSON就是不出   EC换了4个了  请问这个电压除了EC发出还有哪里会发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WPG  你要去找这个大与门 然后断开PG去找。  或者你直接测量各大电感看有没有少电压的。

内存供电都没出  内存供电芯片也换了  就是不出   SUSON换了EC换了供电芯片就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都没出  内存供电芯片也换了  就是不出   SUSON换了EC换了供电芯片就是不出

那是EC不发出还是后级拉低的呢?  或者说的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不出的。

网友:
主板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