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花屏

楼主(2014-10-10):
联想G470花屏,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花,不过把集成显卡禁用,显示正常不过独显的分辨率打不上去,
这样问题到底是CPU问题还是独显问题,
还有CPU供电以前大短路过,

补充内容 (2014-10-18 21:42):
问题解决了,换CPU就好了

网友:
换个试试吧!!!双显的好像关集显,用独显好像都不太行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HM65桥或者CPU的问题,你试着换下CPU看看,不行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分辨率打不上,就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禁集显?  那还是先换系统换官网驱动吧。也可以换U看看。

网友:
I系统的CPU也容易坏,先换试试了

网友:
CPU供电大短过,有可能桥轻微受损吧  个人认为

网友:
别想太多,是CPU,集显问题都不会亮,更换显卡就OK,如果档KOGO,可以考虑CPU

网友:
换CPU试下吧。

网友:
更换CPU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先替换下CPU啊   感觉这个问题不是太难

网友:
花屏不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试试官网驱动

网友:
先换CPU再换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不禁独显反而禁集显,不明白

网友:
显存有问题没有额

网友:
显存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
查查集显吧

网友:
禁用独显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排除外设再考虑其他呢?

网友:
禁用独显还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排除外设再考虑其他呢?

裸板+硬盘+屏测试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