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450装电池在插电源断路

楼主(2014-10-10):
求HP 450装电池在插电源断路,要是单用电池也可以用,拿掉电池插外接电源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现在拿掉了电池,用外接电源一切都正常。就是两个不能同时用,求办法。

网友: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一插电就大电流,我拆开后检查是cpu边上有两个电容断路,换后开机是可以了,就是电池和外接电源不能一起用了。

网友A:
用电池单独开可以吗?  有可能是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单独开可以吗?  有可能是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

单独可以

网友:
报名远程吧,老听大讲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我估计是充电电路那一块,你查查。  只是我个人哈

网友:
查查电池隔离管是否损坏了

网友:
看看隔离这块的管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的那个管子直通了,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电路查查。